【200经验】征集三星X10 plus笔记本显卡散热方案

楼主(2008-08-13):
收了两台三星X10 plus笔记本,全都是黑屏,更换显卡后OK,但是烤机用不住,重新加焊后可正常使用,但仍然用不住。不是做BGA时虚焊所致,此本本设计存在缺陷,5200GO上未设计任何辅助散热措施,导致开机后显卡温度即在60°左右徘徊。

由于此5200GO GPU位于显卡芯片下方,无法直接对GPU进行散热,考虑修复后自己使用,所以打胶治标的方式并不适合,遂特向大家征集散热方案!

开机1分钟内显卡温度:

北桥以及显卡均直接裸露出来: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楼主用的显卡本身问题,可能是楼主这种显卡用在三星这几款本子上不能有效的散热吧,三星X05 X10 用的显卡有的GUP核心上方是有个小散热片的,你也可以找GUP核心上方是有个小散热片的显卡给换上

下面的图是从X10本子拆下来的显卡,而且这种本子的显卡花屏我加焊后到现在用户也没有说用的有问题呀

像楼主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把台机散热风扇的散热片锯下一片用双面胶粘在显卡上使显卡,散热片和CPU风扇散热片能紧挨在一起,起到给显卡充分散热的目的,应该能解决改问题吧

网友:
就是没有做好,如果是设计存在缺陷导致不能正常使用,那就没有人能花屏后修复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看也是你没做好,至少人家生产出来的时候是能用的

网友:
我也有修过这么一台,

网友:
应该没做好可能有轻微的短路也说不定哦!!

网友:
人生下来还都没病没灾的呢!
技术上就不要说了,做一次不好,两次不好,总不至于三次四次都不好。
论坛里也有很多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否则我也不会单独开贴闲大了!

网友:
热管就在显卡上边,应该不难搞吧。加个铁片让他一面贴住显卡一面碰到热管试试,铁片和热管间可以加IBM老本里那种粉红的导热软垫。这机器我置换过风扇和南桥,花屏没搞好过。

网友:
谢谢bjall的热心帮助,换的显卡上没有这个十字撒热片,我把原装的上边的芯片放这上边了,你说的这种方法之前有试过,找来废本上的CPU撒热片垫在GPU上,上边使用7#提到的导热软垫接触到热管上。这种方法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会把CPU的温度也一同提升起来,可能当初设计的时候,热管的导热只是为CPU服务,现在开机CPU、GPU全部60,玩普通3D游戏20分钟会先花屏,之后死机。

网友:
这个机器很容易坏散热器  不是风扇 是散热器本身 所以当温度很高的时候你就改考虑是否散热器损坏了  还会就是这个机器出厂时候显卡上是带散热垫的 一块导热胶垫 也许你机器以前被人拆过搞没了 要是没有那个东东显卡就危险了  所以我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把X60南桥上的那个厚厚的导热垫从中间切开 放上去就OK了 再没别的好办法了 用金属的话跟散热器接触不完全也不怎么好

网友:
散热器没坏,没改之前CPU的温度一直在40多度,现在把显卡接到散热器后直接导致CPU温度一直居高不下,与显卡温度基本持平,高时甚至接近70°

网友:
苦恼哇
显卡芯片设计在下方而不是裸露在外面,发热最大的就是它还没法辅助散热,NND

网友:
有些机器的显卡北桥上都有一个用来散热的东西你不如找一个大的把显卡北桥整个包一下看看会不会好一点那CPU吗硅脂多加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已经返修3次了,每次只能用7。8天就花,最后只得在显卡上加快铜片跟CPU一起散热,把风扇直接接5V强制散热,客户拿回去已经有一个月了还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
尽量用个铜片作散热片效果会比较好的,只是不好固定焊接

网友(2008-11-18):
量一下共给显卡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电压偏低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09-07-24):
做显卡能好吗

网友:
这种大家改出来的,都是只能用,外观上还是有点不好看,我也修这种机修了不少,也许我这个方法行不通,但是我都是这样做的,但在3个月之内是不会有返修的,这种显卡玩3D是在80度左右,这个方法试一下,你看一下显卡那层原装软,,用原装软的,一定要原装的,很多人忽略了原装的传热,加上一高档硅胶,在看一下风扇转速,
注意,一定原装软用传热,高档硅胶,风扇转速,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的,显卡核心和热管之间确实是有导热硅胶垫的。你说垫上CPU和显卡的温度都起来,这个机器用的NV5200GO,在夏天到70度是很正常的。还有就是有可能热管漏氟了,等温度升起来之后检查CPU上和风扇上的热管温度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就是热管漏氟了。

网友:
各位的方法都很好,今天我也遇到了这台机器,BGA还是花屏,我也加个铜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