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两例主板维修

楼主(2008-08-13):
1、用户反映,串口不能用了,打开机箱,开机发现75232芯片,很热,更换,故障排除。
2、诊断卡跑c0,加焊cpu插座,故障排除。

网友:
讲的简单,跑c0,加焊cpu插座,学会一招

网友:
别误导人啊,跑C0可不都是座子虚汗。虚汗如果是手工加焊的话会把故障扩大的。别盲目下手。做好按下CPU能跑码就可以确定虚汗了。

网友:
昨晚就修好了块CPU座子有问题的

网友:
本人对加焊CPU座信心严重不足   老手开个贴吧  最好有个讲解的视频

网友:
菜留鸟来溜啦.........占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