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冠盟845主板黑屏原因

楼主(2008-08-13):
冠盟845主板,正常开机使用几十分钟后就自己黑屏,替换过内存、电源,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断定问题应该是出在主板,
有没有高人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是主板哪出了毛病呢?

网友:
呵呵 我的杂牌845问题和你一样 个电压都正常 运行时不定时黑屏死机
一起等把

网友:
CPU温度会不会过高

网友:
看了要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
845G还是845PE的?集成的话NB温度高吗?独立的话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有没检查过CPU的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