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190ew8液晶电源板是用BenQ的打雷坏了

楼主(2008-08-13):
一个飞利普190ew8液晶显示器打雷坏了,不通电,电源板坏了,1200AP40打出一个洞,还有一个电阻焦掉了,不知道阻值是多少了,请教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一般需要换哪几个元件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最好下个电路图
集成块是uc3842 电阻是r60*? 603是475k1/4 602是60k2w

网友:
8个脚的 集成块是1200AP40

网友(2009-07-02):
我的显示器电阻也烧糊的了。。。被雷打烧的。。。
上面有个电源场效应管
K3530 被击穿了
1200AP40 估计也坏了
电阻R603 是 475K 的
R602 是 60K 的!

网友:
刚刚查了 1200AP40 第8脚 供电为293V 的启动电压。。。
所以 说 电阻不可能是 475K 的。。。。
估计是个限流电阻。。阻值 在几十欧 ----几百欧。。。
哎。。。。害死人了。。。
具体阻值 只有拆开一个 新的 190EW8 看看了。。。。

网友(2010-02-03):
R603是18k的

网友:
我有190EW9图纸,有要的找我

网友:
怎么上传附件??

网友:
点高级回复。点添加附件,点打开,点参与/回复主题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