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和服务器

楼主(2008-08-13):
台式机上的cpu可以放在服务器主板上使用吗?(都是478针)

网友:
即然插槽对的上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服务器其实就是台配置差不多的个人电脑
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服务器的话cpu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