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主板点不亮的问题啊...

楼主(2008-08-13):
昨天接到一块主板,点不亮.
查上诊断卡..

无 代码..IRDY  FRAME  等不亮..

12-12 5-5 3.3V电压都亮..

CPU上的电感,三极管 电压为1.5V左右
开机一会..电感便烫手,之后连带CPU风扇散热片也极烫....

因为小弟新手啊,不是很懂....请教下各位大师傅啊...

手头工具有限..只有外用表...

各位大师凭经验来说,这个情况一般是哪里坏了?

主板 品牌不明

芯片组为

S648C0+S964LA2

新手就碰见这板子..RPWT啊......

补充一下..不上CPU...开机...时钟芯片很烫手...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请仔细检查。。。。

网友:
谢谢..LS..能不能详细说下.该咋弄啊???

现在是4相供电的.....是测这个么??

网友:
我是新手,对主板一点都不懂,对主板应该怎么下手。

网友:
测电感电压是多少,那就是CPU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