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

楼主(2008-08-13):
电源管理芯片各个脚的电压最大的只有0。04V,拆了几个场管下来,都正常,不能强开机,请问各位大大,到底什么短路了?

网友:
不用测电压的。
开机是不是亮一下就灭:查Q。如果Q没有,拆下电源IC。再测板上Q是否短。如果还短则桥,如果不短则电源IC
开机如果不灭,FAN还转 测电压  如果不对,先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