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的思路修主板

楼主(2008-08-13):
这个要自己DIY
12V 5V 3.3V  三组电压 分别接入A级的电流表。如果是串联接法,那么要几A的表。如果是并联接法买300UA的表就可以了,并联接法是用细线并在三组电压的根和接口。通过观察电流的变化来判断主板跑到哪一步。如果板子上有短路,电流表会甩到底。具体自己研究吧。笔记本可以通过电流来判断,台式机当然也可以的。

网友:
LZ可以再讲清楚点吗   我是新手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
配合上诊断卡,用起来挺方便的
但是电流表必须串联,
电流表在检测回路电流时是串连接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传图片上来看看吗,看看到底是怎么接的

网友:
lz希望你讲仔细点我不明白的是如果短路那主板就不工作了那怎么彻量?

网友:
看起来方法很不错,只是每组电压就要用一个电流表串联上那不是要三个,楼主说用一个电流表并联我没有弄明白,楼主能不能说明白些,谢谢拉

网友:
我用的是并联
300mA的表。
意思是:把电源打开 切开所有12V 5V 3。3V的供电。
用三根粗的线代 连到电源的20P头上。在粗线上并一根细线,差不多80P的IDE线一根那么细。-----------------------------@---  再像这样接入电流表。

网友:
补充一点,我还把-12V的线给 断开了。
这样可以修一些COm口坏的板子。如果在你测好的,装到客户机箱里不好,且换过电源。那么就把com口芯片给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