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点不亮。

楼主(2008-08-13):
诊断卡不跑码,开机显示0000,READY灯没亮,说明有硬件没有准备好。测电源各针脚对地电阻正常,内存电压偏高,达到2.88V,请大侠指点故障可能出现的地方。
点不亮

网友:
内存电压2.88V!!不知道LZ是测量的哪个点,估计弄错了
下压桥芯片,看[跑码不

网友:
测得是DDR内存阻值卡,卡上标注的2.5V,测得2.88V.

网友:
求救,没有高人?????

网友(2008-10-09):
我也是同样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NF7的板容易坏BIOS,先写BIOS再说.另外W83303D 是控制内存供电和其它几组供电的,此芯片也容易坏.再有SB容易坏.这几样查下不行就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