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开不了机帮帮忙

楼主(2008-08-13):
问题是这样的,开关有5V,47N254有3.3V.MAX1632有19V,7/28角开机瞬间有高电频.没有短路的地方.
客户讲晚上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了,
各位大虾帮帮忙,小弟是半路出家,电路不是很懂,图纸又看不明白,哎,要是能有专门介绍怎么看图纸的就好了

网友:
不开机是吗?
按开机键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开不了机啊,开了什么反应也没有

网友:
刷一个BIOS看下呢?

网友:
大哥是开不了机啊,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1631  7  28  22在不开机情况下就有高电压.如果说待机没有电压的话,顺到查待机电压控制芯片!!!

网友:
那三个灯是什么反应呢,是那个亮,那个不亮,还是闪,这机网卡芯片容易虚焊,你先用手按下开机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小弟分享一下啊,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是开不了机啊,就是什么灯也不亮啊,在说那个网卡虚焊也不是那样的啊,压了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待机芯片是哪个啊

网友:
把47N254换了试一个吧

网友:
47N254换过了,还是没有用啊,现在发现U94这个小芯片很烫,但是查短路好像也没有短路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请知道 的大哥们告诉我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修机在没找到问题,是不能盲目乱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小弟也还在学习中,有的时候只能用替换着找问题啊,学艺不精啊,图纸看不懂,所以大哥们见笑了,还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U94 是待i机3。3DC-DC 芯片,就是19V变3.3.V的。它热说明由他供电的这路有坏的芯片。一般是BIOS和IO。你先把BIOS摘了看待机电流能正常吗,还是高的话差不多就是IO挂了。
还有D600的帖子在论坛里也有不少了,故障也挺全的,你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
十五楼的朋友说的对,十有八九是IO坏了。换个

网友:
就是啦,就是那个5个脚的管子坏的多,还有IO,BIOS资料,一般就这三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啊,IO是哪一个啊,47N254吗,还是那个O2啊,小弟很菜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2009-01-30):
能分享下维修图纸不?
这种问题维修一般需要多少钱?

网友:
换BIOS.我换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