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难题:鼠标键盘失灵

楼主(2008-08-13):
现象:
开机自检时键盘灯亮,能进到系统,此时鼠标灯亮,键盘灯不亮,键盘鼠标失灵;
按F8始终无效;
有时开机按DEL有用,能进BIOS,退出BIOS后问题依旧;
USB鼠标键盘偶尔能用,在开机过程中插拔USB鼠标或键盘都会导致直接重启;
用98盘引导,有时键盘能用,在DOS下进行相关操作,但按键反应极其迟钝,一会儿就失灵了;
拆掉所有PCI板卡,只剩CPU,内存和显卡,硬盘电源也没上电,开机显示硬盘缺失,需按ENTER确认,按键还是无效,故排除PCI板卡的原因;
主板放电无效;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毛病,或者给我点建议也好,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
是华硕A7V266-EX的主板(用的人很少),ATHLONXP2000+的CPU

网友A:
以前遇到这种故障

以前遇到这种故障,系统有问题啦,在DOS下能用,在系统下不能用,建议重装系统就可以啦!!你的杀毒软件是诺顿吧!!

网友:
是不是 IO 坏了?检查下看

网友B:
这个好解决

把键盘口后边一个对地的拍容拆除即可
USB的也一样。最好检查一下保险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这种故障,系统有问题啦,在DOS下能用,在系统下不能用,建议重装系统就可以啦!!你的杀毒软件是诺顿吧!!

可是我拆掉硬盘后,按提示按回车也没用啊,所以不是系统问题啊,应该跟软件没关系的吧。

网友:
同意5楼的方法,试过没?

网友C:
先检查5V供电正常是否,然后量排阻对地阻值,应该一样大,再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D: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去排容就好了,不行就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键盘口后边一个对地的拍容拆除即可
USB的也一样。最好检查一下保险电感。。。。

请教扶余排容怎么辨别啊?还有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5V供电正常是否,然后量排阻对地阻值,应该一样大,再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

谢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有问题了??

如何辨别是否是南桥问题?

网友:
同意上面所说的!

去排容就好了,不行就是I/O,,,,,,完全同意上面所说的!

你不至于电容和电感都分不清楚吧!
那你怎么维修主板哦?

网友:
ASUS的通病。。
到网上搜搜吧。。有图的

网友:
估计是I/O问题,或是南桥芯片

网友:
估计是I/O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5楼说的对 这个问题没那么严重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换了IO也没好

网友:
最保险的一招  接口 电容 电感 电阻 全换 不行就试i/o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排阻的问题,还不行就杀i/o!

网友: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晕,是南桥坏了,请问修一下多少钱啊?

网友:
哪里能修?我常州的。

网友:
我的偶尔也会出现,但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9-05-10):
这个故障很常见啊!我的两块主板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