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8I845GV主板,开机后诊断卡显示D3

楼主(2008-08-13):
一块GA-8I845GV主板,刚刚拿到时开机一闪即灭。拆机测量,静态没有短路。强制开机,测量发现内存供电管无输出电压,更换内存供电管3055,能开机。上诊断卡跳过c1,接着跳过多个代码,看不清。最后走过25,FF,停在d3.内存,北桥供电电压正常。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先把不加电的毛病解决了会比较好  即使能亮了 但是你不加电 能算修好了么??

网友:
不是已经能开机了啊。建议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下载个BIOS试试。

网友:
下载个BIOS试试

同意上面所说的/!刷个bois!问题还没解决!介意你查一查内存和北桥!特别是内存的拉抵电压!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网友:
先下载了个f5版本,刷了之后,诊断卡跑码停在26,好像正常。用主板自带显卡,接上显示器,没有显示。怀疑显卡部分有问题,插上pci插槽的显卡,显示器竟然显示开机画面,摁键盘没有反应。怀疑刷的bios有问题,重新下载f3版本的上机,诊断卡跑26,还是不亮,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GA-8I845GV主板,刚刚拿到时开机一闪即灭。拆机测量,静态没有短路。强制开机,测量发现内存供电管无输出电压,更换内存供电管3055,能开机。上诊断卡跳过c1,接着跳过多个代码,看不清。最后走过25,FF,停在 ...

已经开机了?? 我只看到强制开机这四个字!

网友:
如果是跑D3的话,
  看看是不是北桥空旱了

网友(2008-11-22):
BQ

如果按你那么说,诊断卡跑D3,刷BIOS也不行.插显卡不显,而用PCI又显,那就是BQ的问题了,你可以试着给BQ加加热,如果还是不行就换BQ,

网友:
GA的 你直接 换IO吧3

网友:
洗下内存槽先
其这问题比较小

网友(2009-03-15):
我的也是这样啊!但是刷bios没有用啊!还是跑d3!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北桥还是CPU座虚焊,在查是北桥电压。BIOS AD线 内存(的供电、上拉电压、系统总线。时钟)

网友:
IO 供电..00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吧,这种问题很难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