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K7-335电源关机有轻微“叽”的一声。

楼主(2008-08-13):
测各组电压正常,但是因为有这个声音,就不敢用,请大侠分析问题在哪里?
电源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没事的,我的电源也是

网友:
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网友:
这种故障最难修.感觉任何一个元件变质都可能影起这个故障,一般换个大电容, 换了不行就难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