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38专题!

楼主(2008-08-13):
大家畅所欲言,将跑38主板维修成功的案例都晒一下。资源共享。

我先说一下,测ECS 945主板开机无显,插第一条内存,跑38,第二条有显。我用了最麻烦的方法且最有效的,我将DIMM1的对地二极体值与DIMM2的值比对。发现有一针脚值相差较大。在电路图上查到是地址线。更换北桥OK!

网友:
案例

IBM T42,诊断卡跑38(已解决)

IBM T42,诊断卡跑38,北桥和显卡都加焊了,故障依旧。。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啊。

直接换一个显卡,问题解决。。(摘录)

网友:
杂牌主板不插显卡跑38有显卡报警,插显卡后跑38后不报警但是显示器没有信号,刷BIOS问题解决............

网友:
新红扬845主板,集成显卡,无独立显卡插槽,跑38不显示,刷BIOS问题解决

网友:
NEC 的一款奔3的本本,跑38不亮,更换高压板主供电保险后问题解决.
T30  跑38不显示,更换显卡附近高压板主供电电感问题解决
某些主板跑38不亮为主板与显卡不兼容,多见于华硕主板,只能上A卡,不能上N卡

网友:
为什么刷BIOS
是常用管用的招啊?

网友:
同上的问题。
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案例

今下午测一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死机,跑38,正常为跑85.测北桥通CPU之间AD线正常,后手按北桥芯片,复位后正常跑到85,判北桥虚焊。不过不明白,为什么测AD没有测出来。

网友:
内存不过

今天有一个主板,DIMM1能过,DIMM2不过。当38,原因当38与内存也有关啊··

网友:
我经常修到这种一条良,一条不良,处理方法和楼主差不多,都是对地打阻值,如果发现有10欧左右的误差就要注意了
如果实在测不出来,就直接打个北桥,再不行就打个CPU座子,很少不好的,(我在工厂做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打CPU和NB的AD线是不是用假负载测的啊,还是直接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775的主板,打CPU到北桥的AD阻值不用负载就可以!!AMD的在假负载上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厂维修也要打电阻吗?听一个从深圳过来的师兄说,工厂里维修的师傅厉害得不得了,除了是MOS管这类最基本的故障外,基本上都是先换几个大芯片,不能解决问题再检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搞的啊

网友(2008-12-15):
回复 网友D:

好象没有这么多材料啊,

网友(2009-01-16):
t42内存座子,加焊哈,

网友(2009-05-15):
那些BIOS怎么就那么难找的到呢```那些BIOS都是在哪里刷的啊``我都找不到```我想学一下刷BIOS的经验``

网友:
是啊,我也同意19喽的,好象没有这么多材料啊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跑38的,X41换了集显的北桥依旧,明天在修,谁知道故障再那,请指点,谢谢

网友(2009-08-11):
请问楼主啊 什么 是DIMM1跟DIMM2啊?
本人新手

网友:
21# 菜鸟阶级

网友(2009-09-18):
不是很经典啊 你可以直接换北桥  因为北桥和内存之间不可能有断线  第一条可以 第二条不可以 除了上拉电阻有空旱外 没有别的原因只有桥的问题  这只是我的观点

网友(2009-12-06):
请问楼主,你测DMM1与DMM2对地阻值.就数字表还是用机械表啊?它们相差不超过几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有块华硕板子跑38就是不显示,原来那台显示器和信号都是好的(我一直在用),后来换另一条VGA线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