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88F枕形失真

楼主(2008-08-13):
一台金长城G788F开始是行幅大不可调,查发现Q308 5551 Q309 Q310击穿更换后行幅可以调  但出现枕形失真,请问如何修

网友:
哎,看了论坛里的帖子都没用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校正电路里还有一个二极管漏电了呀.查下啦.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你注意枕正电路, 如 不行 把数据刷过看

网友:
呵呵,我真有点怀疑STV9118了,对了有数据吗??发来我试试,不行就换STV9118看看

网友:
24脚是枕形输出,你用表测下24脚,边调枕形, 看电压有否变化就知9118有无坏啦.

网友:
枕校电容换了吗?>这个电路很简单.围络枕校电路一个一个测吗.?枕校管前面有几个管子a733对管看一下.不过他的引脚跟我们常见的a733  引脚不一样.注意下..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换了块STV9118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