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杂牌板请教

楼主(2008-08-13):
今天修到个845杂牌板,电压测试点只有CPU的复位0.4V偏低,其它都正常,请问下手哪里?

网友:
是所有的测试点都只有0.4V还是只有CPU上0.4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CPU的复位,自己看清楚一下

网友:
换 CPU旁边的滤波电容 检测 MOS管

都换了 应该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换电解电容吗?还是说把贴片电容也要换

网友:
检查一上北桥的工作条件,cpu的rst是由北桥发出的

网友:
楼上说的 白桥旁边的贴片电容和 CPU旁边的 电解滤波电容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你不要急着去换啊,你要查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达到啊。你测量一下北桥的66M时钟有没有电压在1.6左右。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空了。。

网友:
我修过两块,是把AGP边上的那个管子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