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帖子,修板子。(已修好)

楼主(2008-08-13):
本人为一菜鸟,接触维修几个月,看见师傅修过,对电路略知皮毛。 现开店卖二手电脑,平时做做系统,换换电源,足矣。   一日,客户拿来一本本,联想旭日150, 开机电源灯亮,问曰有时能亮, 拆下电池,重插内存,不行,遂判定主板问题。因有时能亮,或虚焊、或接触 不良。 拆下主板,插上电源,诊断卡,电流0.6,码显0.0。. 对客户曰留下检测。 用手压北桥,南桥,CPU 无果,但用手翘起CPU位置主板,亮了。应该确定是虚焊。开始泡论坛,看见笔记本 讨论区的联想旭日150故障汇总,大部分故障是由ADP3205虚焊引起,找到它,在CPU的背面,也即用手翘板的位置,应该就是它了。[localimg=400,300]3[/localimg][localimg=400,300]4[/localimg]  加焊,试机,码跑06 ,电流0.8,接上显示器一切正常,现在正烤着呢,给客服报价300。心中窃喜,多谢各位老师。这可是我第一次修板子呀,很有 成就感。

-------------------------------------------------
还有两个图没放上来?

网友:
论坛对我们帮助太大了,没有这个论坛,我就像无头苍蝇撞来撞去,自从来到这个论坛不仅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而且也逐渐给我带来了效益,和楼主一样,我也接到两个这样的本,本价550元,现在已交给客户。。。。诚心至谢!!!!!

网友:
大家都能遇到这种问题,
我那天也在遇一次,不然对不论坛

网友:
学习了,本人也是刚入行的菜鸟
还没有碰到这个机子,不过有了楼主的提醒,下次就有思路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本本还没开始接,板子倒是修好了好几块,都是从坛子里学的,真的得感谢贵论坛,有时间的话很想学习下显示器的远程培训

网友:
这是150的通病,我们店就这个问题不知修过多少台了,只要加焊好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