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显示器使用当中一声大响

楼主(2008-08-13):
客户拿过来,查到行管烧啦,换上去,只听到一音响,拔电看到行管又烧,查得,行芯片VCC对地是通的,在查得场芯片VCC上是负12V,全部更换,在上行管,只听到一音响,又烧掉~~~晕死~~~~~怎么搞啦大侠们~~
芯片

网友:
检查高压包看看 应是包短路了

网友:
把高压包拆下来,换上行管,把升压管G极打空,通电试,发现12V只有8-9V,负压-12V只有-6V,如果把行芯片或者场芯片VCC打空一个12V就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否高压包坏,大侠看到这个情况没有~~
:'(

网友:
你先换高压包看看呀。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问题出得最多的就高压包虑焊引起烧行管和按键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