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正常检不到键盘

楼主(2008-08-13):
一富士康915主板。I/O为IT8712F-A,键盘检测不到。但测它三的1、4、5点电压与正常板相同都有5V以上。清洗后还是不行。请问。这是不是I/O不良。

网友:
测下3.6.9.12脚阻值,正常应该在400-800之间!

网友:
电压正常,去排容。不行再换IO。

网友:
数据线上的滤波电容不良,焊下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当测3、5点时两点竟相通。这明显不对。后发现排阻坏了焊下后换一个222的排阻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