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修过HPC这种故障

楼主(2008-08-13):
一台HPC17690SD画面显示缺两个角,换过逆程电容,行激励电容,行管,还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枕行 电路   应该是枕行带你路中 某个电容失容

要不进工厂看下 能调好不

网友:
刷下ROM试试

网友:
应该是枕型电容的问题

网友:
s校正电容都换了也不行

网友:
可能还是枕正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只要把行芯片上关于行波形的小电容换掉就OK的~~~我修这样的机子~~

网友:
我有台三星788df的显示器也是这样.进工厂调了会好一点.但效果还是不爽.

网友:
试一下七楼说的吧。他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