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95FT显示器一亮一暗循环(以解决)

楼主(2008-08-13):
LG未来窗795FT 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即灭,拆开发现行电路D925,D926,Q503,Q507导通,26UH的色环电感开裂,其中电感使用68UH的色环电感代换,然后接上电源,发现显示器屏幕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如此循环,不知道是不是和代换的电感有关系,26UH的色环电感用68UH的色环电感代换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我里买不到这样的电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26UF的电阻来代换。

网友:
请指点一下,先谢谢大家

网友:
继续求解,自己顶一个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稳定,以确定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
电感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你不能说元件的位号,手上没有你那样的图纸,怎样帮你分析啊 。你最起码上传一个本电脑的图纸。我们帮你分析啊

网友:
偶怎么这么命苦啊,碰上这么个显示器,现在的故障是能正常显示了,但是板一装上开关按纽又突然没反应了,板拿出来又好了,好象动一下就好了,查看了没发现有虚焊的地方,实在把我郁闷了。

网友:
总算修好了,但又出个问题,我很想把它扔了,真是气人
现在能正常显示了,但是中间居然多了一条细线,这会是哪里的问题。请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哎,能显示了,最终却以报废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