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 Q FP71G+U问题

楼主(2008-08-13):
今天客户拿来台液晶显示器明基FP71G+U.点不亮打开显示器后盖1200ap 2脚没有电压,换了个1200ap电压有了,输出的电压是25v 9v 把光藕817换了电压输出15v 5..5v 这个电压应该正常的吧 在接上驱动板开机灯亮了下 不到3秒就灭了,这个应该是负载太重吧,电压带不动的原因吗 后面没有短路.那位大吓遇到过啊 请指教 在线等你们回的贴
液晶显示器

网友:
Q7T4的出这样的问题,应该先解决了通病,再说其他 的

网友:
Q7T4的出这样的问题,应该先解决了通病,再说其他 的,5707 9024,解决了没有?

网友:
断开高压板 看看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高压板电路.

网友:
明基显示器闪一下就灭大多都是通病看一下高压板我想可以修好的

网友:
这款显示器没有5707的,是用PNP场效应管控制的,高压板短开了,在说我用通用的高压板接了问题还是一样的,我想应该是电源问题吧.电源电压输出正常的 ,我也没有思路了.版主看看也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明基屏亮一下就灭的显示器,正在头痛呢,LZ的显示器修好了吗?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