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很多亮线,图像抖动

楼主(2008-08-13):
刚收的液晶显示器,用了三天,一切正常,现在当液晶显示器显示较暗的图像时,有很多亮线,图像抖动,在显示较亮的图像时,一切正常,一个小亮的窗口都正常.先调低刷新率到60好像要好些,只有几根线,甚至正常,但用了一些时,又不行.
液晶显示器是HANNSTAR C510  有S端子输入
屏是HSD150SX83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换个高压试哈,问题多半在驱动板上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啊,拆下来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
1屏线,2高压板。

网友:
个人认为是灯管不良 ,坏灯管的前兆。

网友:
我认为驱动板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LS05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灯管漏气  换了灯管  显示器好了

网友:
今天,用这个液晶显示器接电视盒看电视,正常 ,就是换台,出现全黑时有些线,但不明显
就是接电脑就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发现有个屏线烧断了。我联上了也没有用

网友:
直接点屏看下了  问题处在屏上也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和灯管应该没多大联系吧!多半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
个人认为屏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修好了没,给个话吧?

网友:
我倒觉得像列厚膜IC虚焊或坏吧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线接触问题,清洗,补焊

网友:
我认为屏线或都驱动板
找块驱动板点一点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吧,你看看是不是那里接触不好,应该是,还有驱动板的驱动程序不好都可以出现这样的毛病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打火干扰

网友:
问题很简单

一  看屏线   二查灯管   三 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