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方正的精英主板SF2-648D

楼主(2008-08-13):
此板现在跑00测CPU供电0.95V 两个时钟0.4V  PG1.0V  复位0.95V 应该是正常的,接上CPU后主供电1.25V  内存,PCI IDE上的供电复位都正常,可是AGP口里的B8也就是时钟66MHZ的脚尖歪下去了,正好碰到复位的脚上,现在我把他断开,查复位和时钟也正常了,可是上U还是跑00,会不会是北板有问题了???

网友:
压U座和北桥看试否跑码,拿掉COM芯片,刷BIOS

网友:
压过了没用哦

网友(2008-11-25):
COM芯片跟跑码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CPU空焊,多数人这么回答的

网友(2009-01-03):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的毛病呀!我得试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网友:
需要BIOS不知道哪们大哥传一个不要有什么权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