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p800-X开机显示F1 F2问题

楼主(2008-08-13):
每次开机都会有这样的提示
Auto-detecting USB Masstorge Devices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es found and condigured
New CPU instal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n
PRESS F1 to run set up
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ce.
然后就停在那 我有两个选者 第一就是 重复的去按F1 结果就是 BIOS设置不能
另一个就是 F2 这个不用说了
我已经试过 放电 更改 启动顺序  刷了很多版本的BIOS 屏蔽 F1 跳线也都检查过了。论坛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还是没正解啊
是不是此板本身故障啊

网友:
还有BIOS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关不了的。关了关机开机都回复设置的。都试过了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但都没解决的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应该需要进BIOS手动设置一下CPU的主频或者倍频吧!!一般是你的BIOS信息丢失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CPU1.7==1700,CPU2.4==2400,因为这款主板当初是为了游戏玩家设置的,所有主板带有手动超频功能,如果不手动设置的话一恢复BIOS设置就出现此种错误

网友:
是带超频功能的。不过他的设置无法调节倍频和外频。他按 5% 10% ...
这样调节的。设置过了没用的

网友(2009-01-15):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难道真的解决不了

网友:
根据英文提示,应该是提示你新插入一个cpu,然后进行设置。这个根电源管理芯片的vid0-vid4中的识别cpu型号有关,也就是你插入的cpu,不能被电源管理芯片和cpu座正常识别,所以就会停留在那里,解决方法: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查cpu座是否空焊、最后更换bios块,刷写bios。请你尝试一下。

网友(2009-02-18):
哈哈,我有块P4P800的也一样,每次乱拔几次板上的东西就好了,不过今天确定是CPU插座问题,今天试了N次每次把CPU风扇取下来后,把CPU重新装一次,再把风扇放上去不装卡子,每次都正常,如果装了卡子的话就会出楼主这样的问题,我反反复复试了N次,可以确定是CPU插座问题了可惜没风枪不好弄

网友:
我见过一块是COMS跳线对地短路

网友:
coms 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