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主板是不是要坏了~!

楼主(2008-08-13):
我的电脑突然出现电压和温度检测都不正确的情况,开机后就报警说电压有问题
进BIOS里后看到核心电压为1.9   3.3V电压为3.9    5V电压为7   12V电压为17.17
主板温度为34   CPU温度只有15度
我这可是在西双版纳   CPU温度不可能比室温低啊
主板型号为ASUS M2N-E
关闭BIOS报警后或者按F1键能进系统
这是检测得出的温度和电压值

温度:
      主板                                35 癈  (95 癋)
      中央处理器(CPU)                                   14 癈  (57 癋)
      CPU 1/核心 1                                        37 癈  (99 癋)
      CPU 1/核心 2                                       44 癈  (111 癋)
      图形处理器                         55 癈  (131 癋)
      图形处理器(GPU)                                   64 癈  (147 癋)
      GPU 内存                           45 癈  (113 癋)
      Seagate ST3250824AS                            41 癈  (106 癋)

    冷却风扇:
      中央处理器(CPU)                                   3245 RPM
      图形处理器                         4424 RPM

    电压值:
      CPU 内核                       1.96 V
      +3.3 V                                            3.73 V
      +5 V                                              7.20 V
      +12 V                                             17.17 V
      VBAT 电池                      3.12 V
      图形处理器(GPU)                              1.33 V
      GPU Vcc                                           3.30 V
      GPU PCIE 12V                                   13.13 V
      GPU FB VDDQ                                   1.98 V

不知道是北桥那里的芯片出问题了
影响大吗 ?
希望高手给予解决~!!!

网友:
补充一点 我的CPU是4200+ 标准的核心电压应该为1.1到1.25

网友:
这些电压都是参考值,要以实测为准

网友:
要用万用表来测量吗?

网友:
你 开机 用 摸摸 个元件 温度高不 !

有可以能是BIOS 检测芯片出问题了  像你说的那样的电压的话 应该 不能正常用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