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 跑87 85

楼主(2008-08-13):
刚开始显示 PCI parity ERROR on BUS/DEVICE/FUNCTION 00F0h 后来点不亮 ,测诊断卡跑 87 85 换过I/O 求解决思路。
点不亮

网友:
遇到过IBMT30的机器报这个码,但是那个是北桥坏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2008-11-04):
还有我的R50e的是一次四短声报警后无反应了,是怎么回事呢,这款机器是没有安全芯片的。换过BIOS/IO/ATML ……情况依旧。哪位遇到过?

网友:
集成显卡的吗?我遇过这种故障现像北桥有问题的,换北桥好了!!

网友:
本人看应该是北桥的故障,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是集成的,请问楼上的两位是针对R50e报警的情况说的?

网友:
怎么回复了一下就这么走啦

网友:
内存 要么先卡 来顶顶

网友:
跑87 85的我个人有修到过 网卡坏 时钟芯片坏 南桥坏,当然排除安全芯片和BIOS的问题~

网友:
南桥坏的比较多,注意检查下南桥的时钟

网友(2009-04-16):
这个机子我修过一台是PCI BUS芯片的问题的.加焊一下.不行就换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