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复位灯常量,不定时开关机

楼主(2008-08-13):
一块映泰945P主板,第一次插电源正常触发,复位灯常量,不跑码,电压,时钟正常,南桥供电正常,短接排针不能关机,过3~5分钟自动断电,再开机不触发,开机排针3.3,插电源不动,过3~5分钟自动开机,复位灯常量,复位排针电压2V,8712 IO换了,网卡摘了,各供电管基本正常,无过热现象,1117正常
没思路了,大家帮忙

网友:
强行开机复位灯依然常量,电压时钟正常,灰线5V正常,开机排针直接进IO

网友:
CPU电压呢 你 检测没有哈

网友:
电压时钟正常

CPU电压和时钟正常

网友:
CPU供电来>?????
加旱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2010-04-08):
IO周边电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你的说法也是一样,但是就是查不出来,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把外设段开 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