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5GVMH的板有问题

楼主(2008-08-13):
型号:富士康845GVMH
故障:跑26不显示,喇叭还会"嘀"一声
处理过的步骤:查集显头RGB三基色和行场信号对地阻正常,刷BIOS故障一样,
                      烤了三分钟也一样!!!换I/O故障依旧
请问如果接下去,是不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不放弃,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
可是这板我在网上只查到一个BIOS资料,大家有吗?再给我一个试试

网友:
gv的好像还有显卡插朝吧,插张独显上去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被厂商省了

网友:
学习了,,,,,,,,,,,,,,,

悠澜客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修主板最好准备一块PCI的显卡...如果是BIOS坏了,那么PCI的显卡也是不亮的,如果北桥或者显卡电路坏了那么PCI应该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你说得对,我有一块,刚好差这一步没做,我试试

网友:
怎么样??行了吗??我也有板这样的板,,但是显示器有检测到信号,但是不显示出字。。怎么搞?

网友:
如果排除BIOS后,应该就是北桥了吧。26应该是不过显卡,但你这是集成的,那就是北桥虚焊呗。压北桥开机试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