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45PLNS主板更换IO后加电无显示

楼主(2008-08-13):
求助双敏UP945PLNS主板更换IO IT8712F-A后加电,无显示,cpu内存供电都正常,反复测量焊点无异常,但是有几个小电阻吹掉了,重新焊接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引起无显的原因,求助高手有没线路图提供下,或者同型号的板子比较下。多谢了!
在线等待消息!向大家学习!

网友:
汗哦,那你看找个一样的板去对照了,不然没办法,乱猜机率过低了

网友:
手上没有相同的板子,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
焊接不过关!

你去网上查查吧!我想有你易想不到的收藏吧!

网友:
IO的焊接反复检查了几次,没有问题的,我在网上查了很久资料,实在找不到,所以看看大家能否帮下忙!

网友:
不一定要相同的主板,找相同I/O芯片对照应有所邦助。

网友:
哈哈,这也会吹掉,你太猛了吧

网友:
手上没有相似的IO主板,期待各位提供点资料!

网友:
我也是经常吹掉小电容等 焊接不过关啊

网友(2009-02-22):
我有相同的板,现在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