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8-13):
我有一IUS主板现在问题是接上电源自动加点南桥发烫跟换之后故障依旧
插测试卡-5V指示灯常量在不加点的情况下南桥旁边的一个八条腿的管子发烫应该是给南桥供电的拿下来南桥无电压
I/O 网卡 声卡 都处理过还是老样子
现在是PROW 和REST都没有电压
我来回答
主板

网友A:
那你查一下绿色开机线对地是否短路了呢,可能是那个三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