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45EPI故障请教

楼主(2008-08-13):
intel主板D845EPI,客户送来的时候的点不亮的,检查后确定是CPU座虚焊,加焊后可以点亮,只是我的P4 3.0的CPU,在自检时和进系统后变成了1.5G,512M的内存也变成了256M了,已经刷了新版BIOS,还是没解决问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CPU座还有脚没有焊上,继续焊吧。

网友:
这样啊?那如果就这样使用会不会有上面问题啊?我进了系统试了半天也没出问题的呢?请教是哪个针脚没焊到会出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