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飞利浦109f56有高压.有图像.但显示有点发白.(一般是什么有问题?)
问题

网友:
先调加速极看看能不能使亮度降下来,这样答复是不是很弱智

网友:
先调加速极看看能不能使亮度降下来,这样答复是不是很弱智!
不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如果没有效果,看看面板按键有没有问题。如是按键失效,可以,拿出来用酒精洗一下!或换一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