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USB读卡器系统就死机

楼主(2008-08-13):
845主板接上USB读卡器系统就死机,用USB mouse 能正常使用。

网友:
usb 相关的东西你检查了吗?阻值打了吗?电源换了吗?????????????

网友:
呵呵,我碰到过是卡的问题

网友:
哦 ,USB读卡器是什么东西啊 没见过。。。。

网友:
不董哦
今天刚来的,让高手们出招吧.
闪过啦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楼上的灌水会给扣分的噢~`

网友:
你那个USB读卡器是好的吗?你把那UCB读卡器拿到其它的机子上面去试试,如果在其它的机子上试了不死机,那就是主板 电源 系统的问题了.先装一个系统试试,不行就换电源试试,

网友:
一般是你卡的问题,卡不行引起死机,这种问题碰到不少。

网友:
你那个usb读卡器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我碰过是电源问题.换个好电源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读卡器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卡套有故障,我这边经常碰到这个问题,这有时候还会弄烧板......小心点啊!!!

网友:
卡里有短路,或者卡的芯片一损坏

网友:
读卡器是好的,电源是好的,系统重装还不行。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个读卡器试了没有,读卡器和主板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