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结构主板内核电压偏低

楼主(2008-08-13):
一块370的主板内核电压测得为1.2V,CPU供电1.47V,能过CPU不能过内存是不是因为内核电压偏低引起的,这个电压同时给北桥供电,内存供电,时钟也正常就是跳到C1不动的,内存地址线和CPUAD线阻值也正常!,我都修晕了,忘前辈指点,给内核供电的场管换过了,还是只有1.2V,控制级有2.4几级吧,好像,是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大公无私

网友:
我还没解决问题呢,还没找到同样的电源管理芯片,晚上再看看后级是否有电容漏电!

网友:
内核电压电压一般是用MOS管提供的,你看看控制级有没有电压啊。控制级的电压是电源IC提供的 。如果控制级没有的话你可以飞一个4V左右的电压给它。输出差不多是1.7.1.7V的电压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试过有效果哦

网友:
370内核1.2V也算正常,好板上经常就是这个电压. 按内存不过来修.

网友:
不懂,来看你们啦学学你们工作中的经验

网友:
板子不修了,退了,估计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