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10s-n这个IC用什么的可以代换

楼主(2008-08-13):
一块精英的板子P4X533上内存供电IC坏掉了,不知道与那个型号的IC可以代换,在线等回复,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有高手看到吗,请指点一下啊

网友:
用于将VCC_DDR电压转换为VTT_DDR

网友(2009-12-11):
修过几片用这个型号的小IC都找不到原型号,用RT9173参照实际电路改动一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