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到A7过不去

楼主(2008-08-13):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北桥高温
高温
问题

网友:
呵呵,BIOS刷了吗

网友:
与内存相关的问题。

网友:
A7代码是不过内存,我修过好多A7代码的板子,多数是由于BIOS内存引起的,以前没有经验的时候,怎么修都没好,还以为是北桥虚呢!后来无意中发现,把COMS电池拿下,放了电,上了内存,再上COMS电池,就好了。我试过好多次,挺管用的,楼主也不妨试试我这个方法吧! 失敬。
[
]

网友:
换跟同样内存 试试 查一下内存供电 还有BIOS 我修过几块都是供电不足跑A6 A7

网友:
对的,你换条质量好些的内存啊,上次我也是A6 A7,我换过IO也不行,后来换了两条还是一样不过,一条是金士顿的,一条是现代的,后来我取来一条HP主机里的品牌条子就能过了,也能正常用啊.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北桥短路了,但不严重,也显示a7,内存电压正常,北桥的供电场管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