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p-a启动怪毛病

楼主(2008-08-13):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XP启动到欢迎使用的那一步,就卡在那里,不是死机,鼠标可以动,移动起来是飘动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有知道的吗?

网友:
偶觉得检查一下CPU的供电和温度!

网友:
在BIOS 里面把usb 2.0 controller关了就可以正常启动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IO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