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8M800-M3

楼主(2008-08-13):
联想  k8m800-m3主板  插上检测卡灯一闪一闪的   CPU不发热   电源风扇也转   内存电压有   开关键有电压   没有头绪了    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的忙

网友:
楼主如果能说说诊断卡有没有码就好了!

网友:
电源?? 是不是电源的 毛病!!  换个试过吗 ?

网友:
一般电源口松了~按着试试`~没问题上假负载测各路电压吧``

网友(2009-01-20):
我的是开机针处只有1伏的电压

网友:
有哪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开机键处有1伏电压,我查到了是南桥问题,sb3v对地短路,后把南桥边一保险电阻拆了,可以开机,开机键恢复3.3伏

网友:
开机试过两次后,后来变成了自动开机

网友:
可能是又烧芯片了

网友(2009-04-15):
我也见过这款电脑自动开机。

但最近遇到一个更奇怪的问题,就这款机,安装系统后(原版),在安装显卡驱动到一般多的时候,自动重启。安全模式可以安装完显卡驱动,但是安装后进不了正常模式,到滚动条后也是自动重启。驱动是官网下载的。用GHOST系统安装后,开机过了滚动条便蓝屏。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电脑型号 联想家悦 D203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