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主板问题!!!

楼主(2008-08-13):
一般电源! 烧住板 烧的都是哪个部分?? 我们网吧 烧了好多主板 !!
都是电源一插就是CPU风扇 就 转啊转的
头晕!! 显示屏没显示 黑的 !!!就是不按开关 CPU风扇 就转 的那种!!!
我知道是主板烧了 但具体我想知道是主板 哪个部分烧了 (是BIOS烧了??)
希望 大狭们 给个答复!! 谢谢了
另外补充 是ECS 精英主板!! 型号是NFORCE3-A的 大家讨论一下!!
[
]
cpu

网友:
BIOS一般是不会烧掉的. 但象你说的这种情况和环境,很难说清主板是哪部分电路上的元器件烧了.
不过应该三极管是烧了一个的!

网友:
我见过。。。主板烧电源的。

网友:
换电源 推荐使用华硕牌电源

网友:
我要的 答案是 电源烧主板 烧的哪个部分 而不是 让你们给我推荐产品!! 郁闷!!!、
高手那去了!! 都是菜菜!!!

网友:
我也是菜菜`~共同提高吧~
一般烧VCORE~也就是CPU座边上场管~
还有烧~南北桥~IO~内存`多了去了``测了才知道~`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奇怪的,电源烧主板的现象,一般都是北桥。我们好几块板都烧了,技嘉给联想做的工控板,不用他原来的电源就烧北桥,而它的电源能用在其他机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