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然给个电容骗了!

楼主(2008-08-13):
前几天朋友给了台明基的FP72E..拿回来的时候只检查到烧了1个开关管和1个保险管..换掉以后能开机正常使用,,,但3分钟过后就自动灭了...
   再检查,,仍然是那两个东西烧了..然后发现开关管很容易过热,,大概开了1分钟后.就热到6,7十度...
      后来我在这里发了张帖...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9473-1-3.html
这里的朋友叫我补焊,换控制IC..等.......我把IC什么的都换掉了....还是一样....
   到了今天...我无意中测了下整流后的电压...发现只有210V......后来检查原来是这个垃圾电容....竟然坏了...而且还坏的这么漂亮...靠...

网友:
电容表还是起作用呀~~我用的是一个机械表.不过只能测电解电容

网友:
说明下...这电容是断路了...我也用过机械表测量过,,.,.电阻一开始就是无穷大的...表针根本没动..
       因为好的电容冲电满后电阻也应该无穷大,,用机械表照相怕误导你们...所以用数字表照相...

网友:
一看就知道这电容坏了啊,你没看到两脚出来的地方有一个是漏液的吗?

网友:
还是楼主看得仔细。300V的电容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CRT300V滤波电容看外表很好.测量也能冲放电.但我焊下一看.引脚和内部的连接已击穿了.

网友:
哈哈!!!就是不细心!!电容+极已经明显有漏液的痕迹,

网友:
嘿嘿!滤波电容坏了。如果是鼓爆还好看出,漏液的电容不摘下是不好认,干得不错。

网友:
很多电容表面看不出故障的,楼主的表和我的一样,就是电池不耐用,几个月而已。我买了一个充电的9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我也有修过这样的情况,还给师傅骂了一顿

网友:
呵呵,是呀,好多电容是看不到问题的,要仔细点呀!

网友:
今天去买了个好一点的电容.现在换了上去,正常使用,,,烤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