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 e 全蓝屏无图像的故障

楼主(2008-08-13):
不接没有任何提示,接主机后全屏蓝色无图像,各位从哪儿入手修理检查
蓝屏
全屏

网友:
数据检查了没有问题,是否LM2439已坏,缺蓝色通道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蓝枪短路了啊,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
我的是一台三星的 和你的一样的,开机全是蓝色

网友: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因为LM2439发热特别大,第三脚虚焊脱落,补焊解决恢复正常

网友:
原来是未视放的第三个通道[蓝]输出脚虚焊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