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或重启时硬盘灯都没亮就会自动熄火重启的故障求解

楼主(2008-08-13):
CPU是Q6600,显卡是4850,4G内存,技嘉的EP45-DS4的主板,航嘉400W电源,

没任何超频,开机和重启时,有时硬盘灯都没亮就自动熄火再重启,搞得和二启有点像。。。

不过这会三启。。四启。。。。直到我拔电源线,过会开机就可能正常启动

PS:不会是重启键卡住,因为我基本上都是点Windows里面的”重启 “

有人说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也有人说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大家用你们的经验来说说呢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一下嘛  说得很抽象既没电源测PG信号 又没查主板复位电路
不好判断是电源还是板子

网友:
这台电脑不错`~不会是电源输出不够吧`~同意楼上的先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主板问题。那只留主板来测主板看会不会从启,在接硬盘测。

网友:
回楼上3位,这周六我去换电源.....住处离电脑城有点距离,郁闷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出现,有时连续重启十多次都遇不到

有时早上第一次开机就这样

网友:
400W的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还是主板的毛病

网友:
电源 和 内存 是排查重点。

网友:
抓不住内存也会自动重启的,你找个条子试下

网友A:
1.首先检查电源输出及电压,2.检查重启开关,最好是把重启跳线拔下来,这样最有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检查电源输出及电压,2.检查重启开关,最好是把重启跳线拔下来,这样最有把握

用Windows里面的重启按钮重启时也出现的,也需要检查重启跳线吗??

网友: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他也会时有时无吗?

网友:
重启键卡住??    会这样的 !!!电源  质量也会出现!!  系统中毒 也会!!
  主板的话!  这个几率  很小   再一就是CPU散热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