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奇怪的连键问题

楼主(2008-08-13):
前几天客户报修一台ACER 4650因为进水引起连键。刚接到机器以为就是键盘问题,但为了保险起见先接个USB键盘试机,没想到这电脑的毛病就是这么奇怪。。接USB键盘竟然也是连键的。跟客户说好留机检查。拆机后没有发现有明显腐烂或者氧化痕迹,所以清理了键盘接口再次接USB键盘故障依旧。怀疑键盘芯片出了问题。键盘芯片是ENE的KB910Q B4结果没想到的是换了后还是照样连键。。这下郁闷了。
希望有经验的兄弟给个思路。。不胜感激啊。。。

网友:
先软后硬,使用dos检查一下。
你先说一下都是什么按键连

网友:
用USB键盘也连键就和键盘芯片没有关系了。USB是直通南桥的。这可能是BISS问题。先刷个BISS

网友:
把键盘插口的排容全去掉

网友:
键盘借口量如果对地阻抗都正常的话干南桥

网友:
清洁一下?????????

网友:
故障补充:
    这机器怪就怪在不接键盘都是连键的。接喇叭会听到连键的报警声。有显示但进不了BIOS也进不了系统。反应超级超级慢。等半个小时也只是个开机画面!接口对此阻值正常。如果要动桥这个要跟客户沟通。毕竟是有显示的机器啊。呵呵
      大家给的建议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试过了。。清洁、拆旁边电容、加焊接口。至于刷BIOS嘛。。实在找不到。那位兄弟有的给提供一份。。谢过先啊。。

    最后感谢下大家的回复。我会把最终结果放出来的。。大家顶啊。。

网友:
哇。。几天没来都沉的不见底了啊。。。

大家都没碰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找个电路图研究一下,

网友:
没见过的现象,兄弟解决了吗?顶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啊

网友:
顶了,解决了的话,通告下。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09-04-09):
解决了吗,兄弟

网友:
我那次是个HP的,做了一下南桥好了,第二天早上又坏了

网友:
建议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n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