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PCG-6H7P点不亮

楼主(2008-08-13):
我手里现在有台PCG-6H7P点不亮,开机电流跑0.65检测卡不跑码,CPU温度也正常
不知会是那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以下

网友:
1 检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2 刷BIOS。
3 北桥虚焊。

网友:
你刷下BIOS试下,和内在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