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PE800

楼主(2008-08-13):
技嘉的GA-8PE800 是不是845的板,上2.0以上的CPU 可不可以跑,
我这里有块版是GA-8PE800 上2.4的CPU 诊断卡上显示FF,我查了有关CPU不跑的所有情况,供电 时钟 复位 AD线 BIOS
就是 不跑,南桥 北桥 都不发烫
如果刷BIOS 是不是刷这个{Gigabyte技嘉GA-8PE800/GA-8PE800-L主板最新BIOS F9版(2005年4月28日发布)更新了CPU微代码 } 刷完 会不会出现上不了网就是认不到网卡,
如果用1.8的CPU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大家

网友:
对了 我上假负载 478的
上面不是有4个参考电压吗0.8-1.0V吗 就只有一个用有电压1.1V
核心电压 时钟 复位 PG信号的电压 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电压只要有一个有就行了.

网友:
你找个1.8上去试试不就知道能不能上了~`
参考电压有一个就行了~不刷你乍知道会认不到网卡?
刷前备份一个BIOS不就行了``大不了刷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