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T600内存不过 求助

楼主(2008-08-13):
还是原来跟大家说过的那批华硕KT600  还没修好
但是堆积在那里很不好解决
现在故障描叙如下:
开机走码  9F  不插内存也是9F  插上内存后  接上SPEAK小蜂鸣器  内存报警
但供电 .时钟, 系统总线电压都正常  也刷过BIOS
还是故障依旧 听说这种板很难修  只能靠经验  希望修过此板的大哥帮忙指点一下
实在迫在眉睫
谢谢了!!!!

网友:
换U查桥。

网友:
谢谢斑竹
U换了 还是一样
明天再去查北桥
然后顺便换一下IO试一下

网友:
桥打过AD线阻值了 没问题  也用洗板水洗过  正反都看了也没断线
没办法了!!!!   求助啊
头痛啊 一看到这板就害怕

网友:
量到北桥的小电阻,

网友:
这种板大家修过吗
修过指点一下  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CPU或者CPU座子问题,以前遇到过内存不过的,打开看核心压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