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编程器好不

楼主(2008-08-13):
惊天奥云万能维修平台 380元 什么数据都能刷  好用不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用过超越5K的平台还可以,这个应该比超越5K还要好点吧?没用过。
拿超越5K来说,主板上常用的BIOS都能刷,就是速度慢而且不是很稳定,偶尔要多刷几次才能成功,还要多备用一些代换用的BIOS芯片才行,因为有些说支持的BIOS芯片其实不是支持的很好。
如果专业搞维修而且业务多的话最好还是买个正规的比如希尔特的编程器好些,如果只是偶尔修一下主板,买个这个也无所谓了。

网友:
不知道,不过我上次问耗子,想问他站点的编程器如何,他说,如果你是搞专业维修,还是买好的。就这些了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从我的角度来说,那东西就是一典型的垃圾。

网友:
业务量大的还是买超过一千多元的编程器吧,380元 什么数据都能刷?那是不可能的。你试试刷25X8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