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裸主板开机BIOS无报警[已解决]

楼主(2008-08-13):
映泰915P-A7-COMBO主板,开机风扇转1下停,过几秒又转,然后一直转下去,可是不插内存、显卡等其它东西,BIOS无任何报警。
用诊断卡测OSC灯不亮,其余灯都正常,跑码停在E0,一开始怀疑时钟部分故障,查找未果,刚刚无意中测到主板ATX的24针接口上个别+5V、+12V、+3.3V对“主板地”短路,反而个别地接口对“主板地”有几百欧姆电阻,奇怪!!!(这里“主板地”指主板上有金属外壳的地方)
现在没头绪了,大家帮帮我吧!

结贴,很高兴,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原来是内存问题,换了一条内存就好了,可是这条内存在别的机子上正常使用的,同样是hynix DDR400内存,会有兼容性问题?
这板拿来先只上CPU,内存、显卡没上,开机跑1秒就自动停,过2、3秒自动开机就一直停在E0,喇叭也不报警,诊断卡上除了没OSC,其他正常,由于一开始没经验怀疑时钟电路故障使主板没总频,量ICS供电电压正常,晶振正常,就查外围电路,量1贴片221电阻阻值只有几欧姆,就拆下量,结果是220欧姆,没了头绪;后来看到论坛上类似故障有朋友说是BIOS坏了,拿下BIOS芯片开机的确不自动重启,当然不跑码,可刷了BIOS故障照旧;过几天看到有朋友说E0是内存方面问题,就打内存槽阻值,测供电,都正常,还用酒精洗了北桥,都没用,插了一条确定好的内存跑E4,还是内存不过?想想明明好的内存,上了也不过,真是NB挂了也没办法,没这设备换,还是不死心,看到网上很多关于E4、E0都说是内存,就换一条内存,竟然跑码过了内存,接显卡也把显示器点亮了,出现了激动人心的BIOS程序界面。

总结一下经验,感谢这个论坛提供了怎么好的学习环境,感谢斑竹,感谢支持我、帮助我的朋友!

第1,不是所有主板不插内存都会报警,老观念有时害死人
第2,没OSC不一定是时钟电路问题,有的检测卡不是一开机就有OSC信号的
第3,要是没第2条内存能把主板点亮,估计我也没什么信心修下去了,恩,对,坚持,多代换一些配件,会有意外收获
第4,开机会自动重启一次没什么大碍,只要重启之后正常就行,不要老是钻这个牛脚尖。

网友:
什么都不接看下ATX针对地会短不~

网友:
还是短路
这下连CPU也拔了,纯粹一块主板

网友:
如果什么都没接~光板测还短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别说个别口会短~~确定的说下是哪几个口~哪几路短~~别人才好说方向``

网友:
只找到20脚的ATX图,图上没有的4脚除了那个com对地有阻值不正常外,其余3个未对地短
图中的1、6、8、10、18、20对地短
而3、13、15、17的com脚对地有阻值,5脚对地无穷大

网友:
个人认为开机风扇停的那下在短路保护,几秒后这些对地短的在通电情况下又没对地短了,所以之后风扇又转了

网友:
你不会接反了吧?所有输出全短?你是接哪个地啊?
这样还能跑码?
1脚2脚不是一路吗?为什么一脚短另一脚不短?

网友:
主板地接自USB外壳,1、2脚是1路,但1短2没短
所以我说个别短啊

网友:
我想1、2脚的供电对象不同吧,我也很纳闷啊

网友:
3.3V 5V 12V -5V全短了~?
3.13.15.17对地有阻值?
你不会把图看反了吧`~

网友A:
哦,对了,我是对着电源插座看的,方向搞反了,不好意思
那电源插座这里没问题了,可是诊断卡OSC灯不亮怎么办???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highlight=OSC
如果供电VCORE什矣的都正常了~~可以上CPU~跑跑码看下``

网友:
上CPU跑E0停
OSC灯指示的是分频器出来直接到PCI的总频还是分频器出来经过南桥再到PCI的频率?
vcore怎么测?我没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我是对着电源插座看的,方向搞反了,不好意思
那电源插座这里没问题了,可是诊断卡OSC灯不亮怎么办???

学习你的经验啦
经历就是财富哦你的财富又多了一点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