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DF6的作用

楼主(2008-08-13):
请教各位31DF6在显示器中起什么作用?用在什么电路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1DF6   快恢复二极管(简称FR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短特点的半导体二极管,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

网友:
二极管  单项导电性!! 厉害!!二极管种类 特别多!!

网友:
31DF6我记得应该是用在显示器的二次电源上的.